楼主(2009-06-23):
有2寸半壁厚0.5cm铁管,长度5米里面有介质水每小时0.05方流速,要求1分钟加热20度,试求出用多大功率的电热套(要求电热套包在铁管的外壁上)。

                            谢谢大家急用!!!!!!

网友A:
是加热到20度还是温度在现有基础上再提升20度

网友B:
这个算不出的。
谁知道你做这个东西的传热效率是多少?
算一下水通过5米管子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吸收20J的热量,除以加热效率。
还要考虑温差(水温和加热温度的差)。
有没有水温的精度要求?
加热温度是否需要受控?

网友C:
18KW

分开三相

估计差不多

要试验滴

网友D:
先要知道介质水的导热系数,还要知道介质水的基础温度,现在"每小时0.05方流速,要求1分钟加热20度"的条件已经有了,如果套公式应该可以算出来的,但是室温的高低,风速的大小等都会影响计算结果的精确度.不如用实验方法+温度控制仪,把它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至于这有2寸半铁管的加热套,有现成的卖,可买1kW一段的拼到5M,应该可以实现"1分钟加热到20度"(楼主不会是要求每1分钟加热20度的递进加热吧?).

网友E:
热工问题,恐怕在这里你是得不到准确结论的,
总热量Q=C水*M*△t+C钢*M*△t
考虑加热时间还需要注意加热器和水间的温差及管壁的热阻
你提的条件还不足,如果要求很严格(如工艺要求)可以给你介绍一家专业公司。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将没有说明白的地方在说一下:1是将20度水加热到40度为止,用温控控制

网友F:
试试用感应加热,可能效率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