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工艺性停止动作要求:当停止键按下时,机械手停止移动,输送带停止运动。当松开停止键时,恢复停止前的动作。注意:在停止状态,机械手上如果有工件,机械手上的工件需要保持吸取状态。

注意这个地方哦:当松开停止键时,恢复停止前的动作。在停止状态,机械手上如果有工件,机械手上的工件需要保持吸取状态。

我是使用状态转移图编的 。 在程序中 SET Y002(电机高速)  SET Y000(电机正转) SET Y015(吸盘吸气) 。 在这些输出线圈前加常闭的触点(即停止按钮),但是也控制不了电机的停止!控制不了吸盘吸气停止!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把你的程序贴上来;

网友B:
控制不了电机的停止,你用的是SET ,这个是保持的,即使前面的条件断开也是保持的
要停止,那要配合RST指令来复位了

网友C:
机械手抓取物件时,本来就是不通电状态,与停止无关

网友D:
这种程序建议你不呀用SFC 编程. 你可以用跳转指令或者调用子程序的方式进行.

网友E:
用"禁止所有输出"(三菱是M8034)来做,这样可以切点外部所有输出而内部程序继续维持,当松开停止键时就恢复停止前的动作了.在停止状态,机械手上如果有工件,机械手上的工件需要保持吸取状态,可以在机械阀门上取"非"来解决(一般重要场合和防止停电坠落的场合都必须是停止后抓紧的)。

网友F:
这个楼主可以先记下以前的动用,再动的时候,就在以前停的地方再次起动。6021368

网友G:
按这个钮的时候,转到下一个状态,停电机,吸气
抬起时,再转回来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