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大家好,我有一台设备,使用包米勒伺服驱动。出现了故障:用手轮以最低速度给伺服驱动加电机启动信号,电机可以慢慢转一下,再继续转手轮,则电机不转了,可听到电机里有高频叫声。如果手轮稍加大转动,电机则一转瞬间即停,同时伺服驱动红灯报警灯亮。我已经把电机接线相序全部调整过,不起任何作用,另外伺服增益已经调到最小。也不行,请指教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电机接线相序怎么调整的啊?这个要固定好的
我遇到过一样的现象,是电机接线断了一相
看看报警代码是多少,对应手册查一下

网友B:
可能是驱动器驱动电路问题,
说白了就是缺相

网友C:
我公司修包米勒伺十几台,有些也是你说的故障现象.如果模块没烧,就是接口电路板损坏,模块烧坏的话就是驱动电路损坏. 公司网站:www.yuexing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