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哪为老大给详细介绍下有闸和无闸伺服电机的区别啊?小弟是新手,不太懂

网友A:
有抱闸的,在断电时,伺服的轴能锁住
没有抱闸的,断电时,不能锁住

网友B:
有闸的,电机后面多出来一部分,一般用个24伏来控制一下,不上电的话电机轴是不会转的,没有闸就和普通电机一样了,手动就可以转动。
我见过的基本都是有闸的用到机床Z轴上比较多。

网友A:
放在Z轴上是有道理的
对于垂直方向的负载,断电时,如果电机轴没有锁定,因为重力原因可能会拉动电机转动,这时如果有抱闸,断电后因为电机轴锁紧,不会被拉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大们!

网友C:
上面说的都不错,一般用户会同你说要选什么样的电机,看负载在垂直平面上运动一般要用有抱闸的,6021368

网友D:
你说的是带电磁制动和不带电磁制动的吧
有的长一些,多一个接线的头

网友C:
一般电机上带闸的会有一个---B的标志。60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