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一台新电机3相380V 85HZ
我误接入3相380V 50HZ电源
开启电源,风机不转,电动机保护开关立刻就跳脱
。。。。。。为什么立刻就跳脱?不能转一会吗?

网友A:
电机的频率与电压的关系就是恒压频比,即电压与频率的比值为一恒定值,该恒定值即为额定电压与额定频率的比值。
电机的启动频率低于额定频率,电动机不可能产生足够大的启动转矩,而此时绕组相当于短路的状态,所以开关跳脱很正常

网友B:
支持楼上说法!

网友C:
电动机保护开关检测到故障信号所致。

网友D:
那我厂里的一台电机可以从10一直到60变频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E:
同意2楼的

网友F:
加个变频器调整下参数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G:
没用过80HZ的电机

网友H:
看2楼说的挺不错的,不过没有看太明白

网友I:
我还没见过80HZ的电机

网友J(2009-07-23):
没搞过80HZ的电机,学习了!

网友K:
80H哪个国家的没见过

网友L:
应该是过流动作了,电源频率降低,即使电压有效值不变,但旋转磁场减弱,如果负载不变的话,那只有电流升起来了

网友M:
haha
自己制造的电机.

网友N:
85HZ是什么地方的电源

网友O:
我也没有搞过85HZ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