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WinCC Flexible 2007 HF4 版本在对MP277 10“ 触摸屏组态时,为什么对图形视图对象(即图形库中的图形对象)不能进行旋转,垂直翻转,水平翻转操作。在图形视图对象属性的 属性->布局 设置中只有位置,大小,调整大小设定项,而没有旋转,翻转的设定?
菜单的 格式->旋转 也为灰色不能操作,如果图形视图连旋转也不能操作是不是太不合理了?

网友A:
哥哥莫激动,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打开图形库的对象后,选择图像/旋转, 转到你要的角度后另存为别的地方, 然后再从winccflexible上调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