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调高

楼主(2009-06-23):
我厂的电机老是超电流
如果把电压调高会不会好些
普通电机是否可行
如果电压调到450V单相电压是多少

网友A:
I=P/U.cos¢
I=电流
P=功率
U=电压
cos¢=功率因数

但是,在电流如果一定,电压升高的情况下功率会增加。当其它条件不变时,发热会更大
P=√3U.I.cos¢

网友B:
楼主的想法是哪学来的呢

网友C:
电压提高可能损伤电机绝缘,超电流要找原因。想法不可取

网友D:
调高电压后,电流变得更大

【电机选的太小啦?】

网友E:
电压太高,会加速绝缘老化,建议不要超过420V.

网友F:
不能调高

网友G:
要找出过流的原因,是不是超负荷了

网友H:
现在的人脑袋就是活络!什么办法都想的到~~

楼主:
电机是超负荷了

网友I:
调高是不是会更过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