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09-06-23):
请问输入触点定义为M308Z1,什么意思?程序见附件

网友A:
Z为变址寄存器,如Z=1时,实际的输出为M309,Z=2时,实际的输出为M310,依次类推!

网友B:
是变址寄存器,三菱有2个,V(V0-V7),Z(Z0-Z7)用法看下图。

网友C:
是变址寄存器啊!

网友D:
Z是变址,2楼说的很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