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如何自制键盘

楼主(2009-06-23):
请问各位老大有谁教一下GOT自制键盘。

网友A:
三菱的已经自带十进制、十六进制、字母数字键盘;

网友B:
首先有使用的是默认的键盘,
要想使用自制的,要自已做个键盘的画面
然后再在软件中设置下
详细的方法要参考手册了

网友C:
三菱有自带的键盘,没必要自制

网友D:
我都是用自带的,自己做太麻烦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自带的,自己做太麻烦了吧
不过 威纶500系列 的字母键盘是必须要自己做

网友E:
三菱有自带的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