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请问各位高手,我用的伺服马达型号是MR-J2-10B,在写三菱程序时后如何计算电子齿轮比啊?我的QQ是77019079,有空加我

网友A:
还是总线通讯的伺服
电子齿轮比,这个要根据你工程的实际需要设置,你这样的信息,应该是每人能算出来的

网友B:
电子齿轮比是根据系统想要的精度与速度综合考虑的,速度高,精度就相对要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