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西门子是怎么控制三色灯的
就是绿 黄 红
运行 报警等
是通过plc吗
有知道的能讲具体些吗

网友A:
外部的三色灯吧!
程序控制三个输出点来控制三种灯。

楼主:
程序控制三个输出点来控制三种灯。
是通过什么来控制 ,是plc还是直接给数字量信号呢?还是别的
请教一下

网友B:
是由PLC给的

网友C:
是由系统控制的,与其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