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身为一名电工惭愧啊!做了很久了,却不知道相位测试仪的具体使用方法(具体测试时的接线方法),为了使单位低压三相电流更加趋于平衡,提高设备线路的安全性,在这里只能向大家请教了,谢谢!

     我使用的相位测试仪型号是VC850

网友A:
呵呵我更惭愧啊,见都没见过

网友B:
我们单位跟换变压器的时候我用相序仪,为的是防止变压器换完以后设备的电机转向出差错,我的是三根表笔分别与三相电源接触,表上的灯显示正向或者逆向,还可以通过互感器测高压的。

网友B:
哦,我看错了。呵呵。我也没有见过相位测试仪

网友C:
三楼的说的对

网友D:
我买过相序保护器,缺相断相的都能保护, 很便宜, 为什么还要买相序检测仪

网友D:
还包括反相保护

网友E:
哪是什么东西啊?
没见过

网友F:
大哥,你难道不知道买仪表时和一仪表一起还有一个叫"说明书"的东东么?

网友G:
相序保护器常用的,检测仪不知道什么东东

网友H:
没见过那过东东

网友I:
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检测相位?相位检测一般用于不同系统之间并列运行时同期用的,不明白为什么检测能使单位低压三相电流更加趋于平衡,提高设备线路的安全性?同一系统三相相位永远为互差1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