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00 plc 的问题

楼主(2009-06-23):
现在有一只欧姆龙C500的PLC,运行灯不亮,异常常灯亮,手持编程器不起任何作用,请熟悉的前辈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手持编程器不起任何作用”是不是有背灯?没有文字显示?按键没有“滴滴”声?
请告诉系统配置:比如有没有扩展?有没有LK201(或203)?越详细越好

楼主:
关于c500 问题
没有扩展,手持编程器有三个状态,运转~监控~程序,拨转换开关不起作用,现实始终是监控状态,按按键有滴滴声!

网友A:
有没有背灯?没有文字显示?显示什么?

网友B:
呵呵;
你用的是C500-PRO13的手编吗?

网友B:
是不是通电后没有按CLR+MONTR+CLR键;
不按的话手编是不能进入到使用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你用的是C500-PRO13的手编吗?

是的
,谢谢

网友B:
通电后先按CLR+MONTR+CLR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背灯?没有文字显示?显示什么?
有背灯,文字有2排,是日文,第一排字典查不到什么意思,第二排是口令的意思,口令是什么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C:
通电后没有按CLR+MONTR+CLR键;
不按的话手编是不能进入到使用状态的

网友A:
好,有文字显示就好查

CLR+MONTR+CLR键;会出报警错误类型,再按CLR又出第二个错误类型........
根据错误提示处理。
你的机器应该没大问题,可能是内存错误,产生原因没有及时换电池造成程序丢失。
重输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这个是可以更改成英文显示的;

网友A:
如果本身是日版就改不了

网友A:
楼主这多天问题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