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比如  LD M8002
          SET  S0
           STL SO
          OUT Y0
           RET
 怎样用梯形图编辑STL S0         好象没有看到这个图标。    用指令表编辑后转换后也不是和书上一样的,
    各们朋友指点下,刚学这东西

网友A:
先在指令表模式下把你已知道的这几条指令打进去,再转换到梯形图模式看看结果,熟悉一下图标.然后你对这些梯形图图标进行编辑就能找到感觉了.

网友B:
步进编程觉得在 SFC 模式下编辑更容易入手

网友C:
怎么和书上的不一样呢

网友D:
书上的可能是FXGP形式,有一个接点形式的STL,若GX编程软件,则STL指令的表示形式不一样。

网友C:
新老软件显示是不一样,但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E(2009-08-08):
在母线上直接写入ST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