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我们公司要拉一条100多千瓦的3相电```不知道要用多大的电表```和互感器````希望各位同仁告诉我一下!!!!!!!!!!!!急`!!!谢谢了``

网友A:
300/5   CT就行了,普通电度表就行,

楼主:
CT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啊``说一下好吗``

网友B:
CT就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C:
电表最大电流还是选60A的吧,具体接线电表的接线盖上有标注

网友D:
CT选400/5的,电能表选三相四线式3×5A即可。

网友E:
CT选300/5.电度表选三相四线5(10)A即可

网友F:
300/5的
表5(10)的

楼主:
CT用300/5``电表用3X10可以吗``

网友B:
用了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就是5A,所以电度表只能用5A的

楼主:
我用CT300/5。电表是3X3(6)A的可以吗`````急啊 ```我装上去了```

网友G:
这样的,电流互感器选200/5的,电能表选1.5(6)A的,完全符合国标的选择

网友H:
看来问题都解决啦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
300/5=60倍 再选一个3X5A的三相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