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请问大家下,我在PRO-FACE 的号码里做了一个机器的外观图,用CAD画的,但是CAD怎么才能转换到画面里呢.期待大家的回答

网友A:
CAD可以截图保存成位图
你的触摸屏再使用位图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能说详细吗,比如在CAD上该怎么做,到PRO-FACE上有怎么弄,谢谢

网友B:
利用GP软件可以转换BMP ,JPG ,DOD格式的文件或图片。

网友C:
截图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截图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方法了
但是截图的话,ZCMY发的图片上的线条是不能动的。
也就是说你CAD画的图,在GP编辑软件上不可以微调。
而转换到GP软件里的是可以微调滴。

楼主:
大家说了这么多,我还是不是很懂,能说清楚吗,最好附个图

网友D:
呵呵;我的图上不是用截图的;
通过几个画面的叠加,可以看到气缸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