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3):
我听说GT软件可以在线没找到怎么使用,不知那位朋友知不知道可不可以使用,于使用方法,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你要什么样的在线?
难道你要像PLC那样进行监控

网友B:
如果指的是像PLC 一样可以在线编程的话,那还没见到过

网友C:
呵呵;
这个可以连上GOT。测试GOT的内存等是可以的;
但没有在线编程的功能;

楼主:
谢谢了。多谢指教。

楼主:
怎样操作呀,敬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操作呀,敬请指教。
看内存呀,连接触摸屏后
点击     通讯
再点击      内置存储器信息
然后      读取

网友A:
看内置存储器信息,看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
楼主最好说下你在线想看些具体什么东西

网友D:
不可以在线编程的啊,修改后,可以只传修改的画面,这样快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在线编程的啊,修改后,可以只传修改的画面,这样快一些
这个以前还真没注意过,每次都是全部下载的,又长见识了

楼主:
请教各位,在线电脑可不可以显示GT动作指示与画面。

网友A:
不要想像监控PLC那样监控触摸屏,没有这功能,也没必要用这功能

网友B:
不行,触摸屏还没看到有在线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