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斜扛的问题

楼主(2009-06-23):
请问各们朋友,上图斜扛能起什么作用。谢谢。三菱FX的PLC

网友A:
程序取反 就是结果跟没有斜线相反

网友B:
前面的运算结果取反

网友C:
综上所述,为INV指令,表示取反的意思。
原图,两个接点并联后的结果,经过斜杠后被取反。即,若两个接点并联后的结果为1 ,则原图所驱动继电器断开、为0;反之,为1。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指教。小弟我明白了。特别是4楼的朋友说得很详细。

网友D:
取反,就是0变1,1变0

网友E:
我也来凑热闹,现在这个情况你不动,输出继电器线圈带电闭合。前面连个常开触点全部闭合,则线圈不带电。就这么个意思。取反嘛

楼主:
FXPLC 取反指令不是CML吗?怎么成了INV了。

网友B:
CML是取反传送,把源数据反向传送的指令,属于应用指令
INV,取反指令,把运算结果取反,属于基本指令
这两指令看手册结构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网友F:
CML操作的是数据,INV只是一位;
如CML K2X0  K2Y0  执行后则X0~X7的状态相反对应Y0~Y7;

CML不支持FX1S/FX1N的PLC;

楼主:
很感谢朋友的指教,小弟还有一事不明白,为什么我在手册上找不到这条指令?还有怎么输入这条指令。还请朋友再次指教。谢谢

网友B:
INV指令写不进去?
软件中是可以写的,指令表或是梯形图都有的,不能写可能和你选择的PLC型号有关,有的型号是没有这个指令的

网友F:
INV是基本指令;
对于FX0S/FX0N/FX2等老型号,不支持这条指令,所以你写不进;
FX1S/1N/2N/2NC都可以用;

网友F:
如果你的PLC不支持INV,对应是灰色的;

楼主:
非常 感谢,小弟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