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9-06-23):
本人单位使用的PLC是欧姆龙的CS1G-H,通过CPU-42的RS-232端口连接到电脑,用来监视各项参数。本人对这方面一直不太清楚,请教各位找那本手册才能了解这方面?

网友A:
呵呵;
如果RS232接口没有被定义的话,可以与电脑连,电缆型号:XW2Z-200S-V;

网友B:
CS1操作手册,欧姆龙官方网站提供下载。

网友C:
买变频器带的手册和配的光盘呢实在没有和厂家取得联系如果两者都没有那就去欧姆龙官方网站如果RS232接口没有被定义的话,可以与电脑连,电缆型号:XW2Z-200S-V;提供下载。

楼主:
你所说的定义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