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问题

楼主(2009-06-24):
请问高手,如何把三菱软件写的程序转成word?如果不可以,那在软件内如何打印呢?

网友A:
我给你的建议为:将你的程序转换为IL指令表的形式,然后使用Adobe的PDF虚拟打印机打印为PDF文档,然后转换为WORD文档,对于梯形图,你只能采取截图的方式。

千万不要用以上方式去做梯形图的转换,因为PDF中梯形图是以图片形式存在,目前还没有什么PDF转换器能完美的转换图片,否则你的Word会看上去很惨~遇到Boss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被横批一顿。

网友B:
在编程软件中,带有打印功能呀,在 工程 里面有。

网友C:
直接在软件中打印,需要打印全部还是一部分都可以选择。

网友D:
直接将梯形图转成图片吧;
指令表大多数人不喜欢看;

网友E:
可以直接在软件中打印。

网友F:
编程软件有自带打印功能,效果还是不错的.要注意设置(如设置一个规范的封面),不要用设置太多的注释空间,否则很长.还要注意换行分页会浪费许多纸张,不换行分页程序比较难读.总之要实践一下,会有很好效果的.

网友G:
觉得三菱的PLC打印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H:
4楼说的很对,什么都可以打,也可以打成PDF文件!

网友I:
打印是可以的,转成WORD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