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4):
我是个新手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师 我们厂的牛奶生产线用的是PLC5-40 这个老生产线已经改造了好几次 增加了一个 panelview600 和一个数字量模块框架和模拟量模块框架 明明很多模拟量I/O已经使用了 但是在程序文件里看不到I/O配置 当我想编辑这些已经使用的IO时提示此I/O点不存在  而且还有很多数字量I/O在I/O配置里也看不到 真的是怎么也想不明白了 还请您指教

网友A:
因為AB的PLC與其他品牌的PLC有差異~

這個差異就是在于AB并不依賴于IO配置,因為AB配置IO有2種方式:
方式1:使用IO配置表
方式2:編寫程式直接對模組進行配置。

早期的AB編程人員習慣于使用編程的方式進行模組的配置。

楼主:
谢谢!! 早问您就好了 害我像个无头苍蝇 不知道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有关模组编程呢 还有我能不能重新使用I/Oconfiguration配置呢 因为要使用剩下的好几个I/O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早问您就好了 害我像个无头苍蝇 不知道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有关模组编程呢 还有我能不能重新使用I/Oconfiguration配置呢 因为要使用剩下的好几个I/O点

如果你有用過IO分配的話,再去看看程式,實際上系統已經給編寫了一段程式了。

好好的去研讀你的編程手冊以及AB相關的模組手冊。

楼主:
十分感谢cvlsam老师的启发 正在研究中

楼主:
cvlsam 老师 如果我只对剩下几个I/O点用I/Oconfiguration配置 会不会影响程序呢

网友B:
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500还是5K,偶们现在已经不用这么老的机型了,顺便说一下,刚开始编AB的时候还不习惯,用多了以后发觉RSLOGIX5000还真是不错,尤其TAG的概念,用起来很舒服

网友C(2010-05-27):
同意楼上看法,我一直用西门子的,现在刚开始看ab,真是不习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