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点比较指令

楼主(2009-06-24):
象台达的LD>,LD<等等,用起来比较方便,不知永宏PLC什么时候出来

网友A:
永宏PLC的触点比较指令已经出来了,请上永宏网站下载最新的编程软件V2.42,更新PLC OS至V4.60版本,便可用触点比较指令了。

网友B:
是的,下载最新版本软件再使用最新OS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