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菜鸟问题!

楼主(2009-06-24):
请问WINCC可以直接控制I点吗?也就是数字量输入!
我记得以前的项目里可以的,但是最近的一个项目里不能控制,只能控制M点,上网查也找不到答案,咨询西门子客服,答案是可以。可为什么我就控制不了I点?请高手解答一下,我是迷糊了!
另外,我想在STEP7里强制I点也无法强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以前可以?恐怕你記錯了~

西門子說的可以是指可以讀取I區變量,而非可以控制,你與西門子客服的理解上有一點分歧。

所有的HMI都無法控制I區,只是讀取輸入點的值而已。

至于Step7中強制,或許你沒有分清強制與修改變量的區別,請查閱編程手冊第20章節內容。

另外,一些新手總是習慣于使用PLC的思維去想像HMI的方式。
如:---------| I0.0|----------------(Q0.0)
一些新手在遇到這樣的程式的時候,總是希望去控制I0.0而不是去控制Q0.0

而實際情況呢?這樣的控制HMI只要直接控制Q0.0而與I0.0無關。

楼主:
谢谢回答!你的意思就是我所能强制的只有输出,输入是不能强制的?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理解错了!WINCC的可能是我记忆错误,不能控制I区。
可STEP7我明明以前强制过I区啊
查了一下资料,也证明强制是可以强制I点的,而且资料还说有些CPU不支持强制功能,我以前用的是315CPU,这次用的是314CPU,请问是这个问题吗?如何强制一个I点呢?另外我用的确实是强制,不是修改!
请指教!谢谢!!!

网友B:
step7里i输入点当然可以强制,也可以通过修改变量的方式控制。
我猜2楼的意思是通过在q点之前并入/串入中间变量,你wincc控制这个中间变量
就可以达到你要的目的了。

网友C:
也许是我的见识不多,只听过软件上的强制,没听说过用软件能强制硬件的,请指教!

网友D:
我在项目中没有把I强制了,后来就强制Q了。

网友E:
哦!知道了

网友F:
应该是不能,因为控制I点,浪费且没有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