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怎么用

楼主(2009-06-24):
小弟初学PLC ,请教个位老师,高速计数器的指令是多少,FUN??,(用的是手持编程器)怎样语编码器连接,内部数据怎么设置呢,先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这得看你的编码器的具体类型(增量型,还是绝对值型)还有就是具体控制的方式是什么?

网友B:
查你用PLC手册

网友C:
DM6642先写入设定;

楼主:
还是不太懂,能否弄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D:
这个可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明白的,还是仔细看看手册吧

楼主:
虽然没怎么懂,但有点眉目了,,谢谢各位老师提点

网友E(2010-04-16):
高数计数器说明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