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交通灯编程求助

楼主(2009-06-24):
一、控制要求
1.系统工作受开关控制,起动开关 ON 则系统工作;起动开关 OFF 则系统停止工作。
2.控制对象有八个:
东西方向红灯两个 , 南北方向红灯两个,
东西方向黄灯两个 , 南北方向黄灯两个,
东西方向绿灯两个 , 南北方向绿灯两个,
东西方向左转弯绿灯两个,南北方向左转弯绿灯两个。
3.控制规律:
1)高峰时段按时序图二(见附图)运行, 正常时段按时序图三(见附图)运行,晚上时段按提示警告方式运行,规律为: 东、南、西、北四个黄灯全部闪亮,其余灯全部熄灭,黄灯闪亮按亮 0.4 秒,暗 0.6 秒的规律反复循环。
2)高峰时段、 正常时段及晚上时段的时序分配按时序图一运行(见附图)。

楼主:
这个是我期末题目啊 我做了好久做 不出来 麻烦各位哥哥帮帮忙啊

网友A:
仅供参考,我也是学生,只写了正常和晚间的,高峰根据正常的改写就行了。还有有几个时间段没搞清楚,你要检查一样。

网友B:
omron的plc吗?

网友C:
高峰时的程序-西门子PLC

高峰时或者正常时侯能够编制出来,整个程序也就编出来了吧,
在于各个不同时段,可以用一计时语句,根据时间
值在不同的时间调用不通的程序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