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故障

楼主(2009-06-24):
三菱Q06H   PLC报 I/O unit discord ,但可以正常运行,后来断电重启,CPU不在报故障,运行也正常,但通讯模块QJ71C24N依然ERRO灯亮,请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先谢谢了

网友A:
开始的错误代码是多少?
后来的报警可以通过诊断模块QJ71C24N,读出错误代码的

楼主:
开始报警的时候触摸屏显示   I/O unit discord
没有连接电脑 ,没看到代码

网友A:
触摸屏报警那可能是用户自已程序设定的,关键要看PLC报的是什么,好去直接判断原因

楼主:
报SM601,我给予指教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触摸屏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A:
SM601是Q系列PLC的一个特殊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