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09-06-24):
请问各位高手,把输入线圈定义为B10E啥意思?

网友A:
是不是三菱的Q系列PLC,如果是那只是输入脚的号码而已

网友B:
具体说下什么型号的,哪一部分看到这代码的

网友C:
程序注释?

楼主:
三菱问题
附件是注释

网友B:
在三菱Q系列PLC中有链接继电器B

网友D:
注释是随意写的啊,代表什么意思都不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