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4):
请教大家,STEP7在组态300上,如果DI点超过136.0的话,是不是做到变量表后,后台读不上来,一定要做成DB块才可以。还是有其他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STEP7在组态300上,如果DI点超过136.0的话,是不是做到变量表后,后台读不上来,一定要做成DB块才可以。还是有其他方法。

我无法理解你的问题,你是否能贴些图来说明你的问题?

楼主:
我已经知道了,CPU315-2DP对I/O点只支持128,多了就读不上数了。还是谢谢你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