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4):
本人看了欧姆龙变频器的资料,并买了台3G3MZ-A4015-ZV2系列的变频器,准备用于恒压供水,并配买了4~20ma的压力变送器,但遇到个问题是PID控制目标值设定的问题,欧姆龙设置是nA.11,但设置的是一个频率值,范围是0~600HZ.常规的应该是设定压力除以压力量程的百分数,列如我设定压力3KG,量程9KG,那就是33.3%.欧姆龙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搞了,频率定了,怎么来控制压力,达到恒压呢?有高手会吗?最好是自己用过欧姆龙来恒压供水的,谢谢

网友A:
呵呵;
0~600HZ是变频器的频率输出范围;
一般水泵用的0~50HZ;
用PID调节,频率会根据设定的压力自动在50HZ以内调节;

楼主:
就是压力不知道怎么设定啊?

网友B:
再看一下参数说明,好像设定压力的不是这个参数

楼主:
看了半天说明书还是没发现压力设定要设置哪个参数,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