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定时器~急

楼主(2009-06-24):
西门子的梯形图语言有一定时器时间设置为S5T#0MS代表多少秒啊 计时最少10ms吧 0ms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想来,设定值为0,应当也是可以的。

楼主:
但问题是什么意思哈~西门子型号为S_OFFDT的定时器 时间设为S5T#0MS什么意思啊

网友B:
设定为0MS说明他不想用到定时器,只是为了调试而放置一个定时器。

OFFDT延时断开。如果设置为0,那么就是直接断开了。

这让我想起以前看前辈的程序时,有些变量一直没有用到,十分的不明白,后来请教前辈,前辈看了一下说,哦,这是我调试的时候临时建立的,我忘记删除了……

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因为我放置一个定时器,现场我可以为定时器赋值,从而达到延时的目的,没想到现场的情况不需要延时了,那么删除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直接放在那里了。

楼主:
正解!!非常感谢!!!

网友C:
不就是个不痛不痒的东西才放个0MS   等你自己设置的嘛      疑心相当的重

说明还没看懂这个计时器干吗用的   嘿嘿

网友D:
设置范围是可以从0开始的啊,就好像是没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