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4):
在PLC上已经将开关设置好。为电流输出。auto refresh数据地址也设定好。程序为向auto refresh数据地址写入最大值4000,但就是没有输出。还是我的程序有问题。请高人指教。

网友A:
呵呵;把程序检查一下;

网友B:
0号缓冲区,通道转换允许有没有设置呢

楼主:
通道转换允许:我已用DA软件包已经设定成enable了。
0号通道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清楚

网友B:
Y1到Y3几个输出有没有设置,这是程序中要设置允许

楼主:
是的。这部分编程未写。谢谢了。

网友C:
应是程式的问题,自己好看看,手册上有一个列子,你自己写下来试试就OK了,6021368

网友B:
是程序问题,在软件包中设置允许后,程序中还是要编程设置通道允许
次模块手册6-3页有这个使用软件包设置时的程序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