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4):
怎样判断三菱的新老版本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硬件还是软件?都有手册可查的

网友B:
硬件可以读特殊寄存器;
软件可以直接查看;

网友A:
硬件上有标志吧

网友C:
没说清楚具体是什么,软件一眼就能看出
硬件FX的D8001能读出版本

网友D:
楼主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E:
软件可以看到

网友F:
最好问一下供货商就知道了,他们会告诉你的,6021368

网友C:
如果是硬件,通过产品铭牌上的序列号也可以知道生产时间
就大概知道版本的高低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是软件

网友D:
是软件,就在  帮助   里可以看到

网友G:
软件在工具栏上可以点击看到版本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