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4):
我想用三菱fx2系列的plc模拟量输入然后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达到与输入量保持一定比例的变化,我这样可行吗,难吗?我还没有用过plc方面的模拟量,请前辈指教!!!

网友A:
你这样不如直接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网友B:
你想这样做,没什么问题,可能有的工艺就是这样要求的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都是有手册的,手册中有程序样例,按照手册就能编出程序的

网友C:
当然没问题

网友D:
呵呵;用同步控制器吧;
使用方便,价格也低的多;

楼主:
我还有意思是相求,我想用(减量法)检测容器里面胶的重量。
首先称出容器和容器里面胶的总质量通过压力传感器送入模拟量输入模块,存放在数据寄存器(D)当中。经过30S左右的时间,胶泵排出了一部分的胶液剩下的总质量和已经存入数据寄存器(D)当中的数据作比较,如果不相等就说明了胶液有堵塞胶泵或者管道的现象。从而报警提示看护人员及时维修或者调整胶泵的转速。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不知道可不可行!而且还是关于模拟量方面的问题!
谢谢前辈对我前面问题的帮助,同时非常感谢前辈们继续解答我的这个问题!谢谢大家的大力支持!

网友E:
用压力传感器测重量要经过换算,而且精度也不高,受外界如温度,振动等影响较大.你不如直接用称重传感器好些.价钱方面两者也差不了多少

楼主:
iiyama你好!也就是说只要用称重传感器可以行得通了?

网友F:
这个没什么问题的,是工程 上常用的东东,很多人这个用的,如PID,只是算法同你的不一样,6021368

网友D:
呵呵;
三菱的是没有直接的称重模块,与PLC要不用模拟量,要不用通讯;
SIEMENS的PLC有直接的模块;

网友G:
没问题,也不难,就是两个数据运算与传送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