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4):
大家好 小弟想问下 由于小弟不小心把输入的COM的线碰到电源后,开关跳闸,后来就不能进行通讯了 PLC里的程序还可以运行 不知道是通讯线坏  还是PLC换  我的接口是232  的   如何检测通讯线坏了没有

网友A:
找个好的PLC试一下,如果还不能通讯那就说明是通讯线坏了

楼主:
问下会不会烧坏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下会不会烧坏PLC
这很难说,要不找条好的线试一下看看是不是PLC烧坏了

网友B:
输入信号还正常吗?这样通常会烧I/O伴的

楼主:
输入的信号很正常啊,就是不能通讯 ,以前里面遍好的程序都可以用,因为本人是学生,没有有PLC 和通讯线了饿  ,希望大家帮忙判别下,还有如何检测通讯线的好坏(不用新的PLC试验 因为本人没有)

网友C:
从新买根通讯线试试看。

网友B:
有没有触摸屏,如果有,用触摸屏通过通讯口连接下试试,这样也能判断出通讯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呵呵;这种情况下一般PLC硬件会烧毁;

网友E:
烧了正常,我调设备时由于通讯线问题烧了几个了!

楼主:
通信线会不会烧坏  如何检测通信线的好坏  我已经没PLC  了 用万能表怎么量

网友B:
通讯线烧坏掉的很少见到

楼主:
怎样检测啊

楼主:
怎么检测是否以坏

网友D:
呵呵;对于你来说:检测只能用替代法;
换一条电缆或换一台PLC试一下;
如果都没有,只能送到别人那去了;

楼主:
我用FX1S试了还是不能通讯  说明通讯线坏了  不知道PLC坏了 没有

网友D:
呵呵;
还有一种可能性你没有考虑;你的电脑的COM口是不是还是好的;
COM口比电缆要脆弱的多(尤其是你用的电缆是超廉价的那种),先换台电脑试一下;还是不行确认电缆有问题;
至于原来的FX0S,你只能找条好的电缆才能试出来;

楼主:
我有两台电脑我试过了 现在有两种可能  不过我没拿FX1S在别的机上试

网友D:
还是再找一条电缆试一下吧;
这个网格上我们也没办法帮你判断;

网友F:
输入一般与内部是隔离的,当时有没有冒火啊

楼主:
好象没有  只有跳匝  后来不能通讯 不知道电脑的COM有没有烧坏  不过换了个FX1S还是不能通讯  不知道什么问题  不知道PLC有没有烧坏

网友A:
还是花几十元钱再买条线吧,这样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买了条通讯线还是不行大概坏了 还是不能通讯  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条通讯线还是不行大概坏了 还是不能通讯  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如果你是换了台电脑试后还是不行,那就是PLC通讯口烧了

网友D:
呵呵;有这时间你送修可能已经修好返回到你手里了;

楼主:
谁会修理啊  帮帮小弟啊  大约多少钱啊!!!!!!!!!1救救我啊

网友B:
看你在哪里了,找最近的三菱FA服务中心,那里都是有维修点的

网友D:
江阴的;
可以找上海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