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4):
我的读取变频器的一段代码
一直都读懂 那位大侠帮助一下

楼主:
代码如下 由于图没有传上去
L P##IN_DRV_ADRESS
LAR1
L      1
SLD   4
+AR1
L      D [AR1,P#0.0]
SRD   3
T   #ST_DRV_ADRESS_WORD

网友A:
楼主,你这句话太难理解了

楼主:
其中 in_drv_adress对应的是PIW1528

网友B:
L P##IN_DRV_ADRESS
词句是把变量#IN_DRV_ADRESS对应地址当作指针载入累加器中,要能作为指针必须指明位,如P#3.0  p#m3.0  p#q2.0 等
但是你下面说

其中 in_drv_adress对应的是PIW1528

这里就不对了吧,能不能把全部程序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有关模拟量读取的代码:我发了完整代码

我上传了程序的完整代码pdf格式的,这个程序读取in_**adress  =PIW1528;
L P##IN_DRV_ADRESS
LAR1
L      1
SLD   4
+AR1
L      D [AR1,P#0.0]
SRD   3
T   #ST_DRV_ADRESS_WORD

程序没有问题 ,我现在不能理解上面的代码,当然后面的也不是很理解,这是有关读写变频器数据,从而控制电机的,希望那位大侠讲解一下,再次也谢谢我前一帖回复的人们!

网友B:
新发现
.rar/jiaotong.rar[/upload]

程序写的是没有问题,但我仿真只知道每句运行结果,不明白最后的值有何种用处
变量 #IN_DRV_Address=PIW256还是PIW258还是   MW20
最后的结果#ST_DRV_Address_word都是   w#1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