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4):
一台安川电机,工作时高转数时稳定可调节,但是当调节到低转数时,会出现爬行(点及时转时不转)。一开始以为是硬件原因,检查电位器输入端,电压稳定。,更换一台正常的驱动器后情况依旧。由更换了电机的输出线,及编码器反馈线后情况依旧。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或给点提示,谢谢~!

我遇到了和这位兄弟同样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巧遇啊!!同样的问题~!有结果就交流一下啊~!

网友B:
应该是在低转速时输出扭矩不够造成的

网友A:
问题是只带电机也是一样

网友C:
不知道你的低转速指的是多少,太低了是不行的
一般最低也要50转/分钟,低于这个就不太稳定了

网友A:
问题是别的设备工作都正常啊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D:
能不能把问题共享一下,谢谢!QQ:860030042

网友E:
INVERTER低速输出三相不平衡导致

网友F(2010-07-11):
7楼  lj19820422  你是怎么解决的?共享一下吗
邮箱:780227dqp@163.com

网友G(2011-12-18):
如何解决的?

网友H:
这不是变频器的问题,电机在低速运转时都有爬行,这个对电机也不好。换个低频电机试试

网友I:
你说的是伺服的问题吗?如果是的话你看看说明书那是正常的现象,你调一下参数,
pn501参数条大一点同时p-con的信号为on,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