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4):
电容补偿器里的熔断器可以用断路器来取带吗?
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

网友A:
可以的,我厂里的全换了

网友B:
当然可以,电容器的熔断器用来短路保护,断路器可以做到更精准,我厂出产高低压成套设备的,现时全部都这样做。

网友C:
但还是快熔换的方便

网友D:
完全可以的

网友E:
成本有点高

网友F:
从使用方面讲,应该可以的

网友G:
电容器是容性电流,你得看看断路器能切断多大的容性电流,一般这个阻性电流是不一样的,要小很多的。详细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