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S1W-DRM21问题

楼主(2009-06-25):
我单位设备上的PLC是CS1G-CUP42H,使用DRM-21控制伺服电机。
这是一段伺服电机运动行程的显示程序,其中4108应该是电机位置的一个输入端。可是我在DRM-21的手册上看到它需要配置的CIO是从3200CH-3763CH,不知道图中的4108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4108是不是程序中变换了
DRM21 起始地址1750ch占10
手册信息再查

楼主:
可是4108地址并不是DM区,应该是运动控制器直接输出的,会不会是在控制器中设置的?

楼主:
还有就是 手册中说的软体开关是不是指的就是CIO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