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5):
艺兴plc—星/三角程序控制线路!!!如果直接将此控制线路用plc程序做出来,或者说依继电控制的思路成plc程序,即是通俗所说的“经验编程法”。直接将断电控制线路的实际触点用plc程序中的“软触点”代替,将硬件的继电器,用plc中的软继电器来代替,应该是水到渠成,不费力气的。当然,采用plc后,硬件控制线路也是有所改动的。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用PLC的了,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