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成炉温控的问题

楼主(2009-06-25):
大家好
在窑炉中通常是否是用温控器控制电动阀? 恳请告诉我电动阀如何和温控器接线?
还有就是在现有的系统中 有24V的电通入温控器中 好象是说用于冷却作用。
新温控器的接线图:
之前温控的接线图:

网友A:
温控控制电磁阀.应该是用应差的方式来实现的.
主要通过稳控的常开,常闭输出实现的.具体接线常开或者常闭的公共端接24V电源的+
另一端接电磁阀的正极,电磁阀的负极接24V电源的-

楼主:
谢谢解答!
再请问, 如公共端,图一中的10号COM点,接入的是220VDC,如何给出电磁阀24V呢? 是否是在10号COM点与电磁阀+之间加装一个中间继电器? 这样是否可行?
还是直接往10号COM点通入24V电即可呢?
再之前的电路中(图二) 6号,7号端子为何要通入24VDC电源? 而10号端子又接入220VDC的电源呢??
本人对电路一窍不通 ,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B:
没遇到过电磁阀在加热炉中是做什么用的,一般都是继电器啊

网友C:
关于图一如何接线:
略见:
1。2接电源,17.18.19.20接传感器,看输入类型而接。
公共端10接24V+(试电磁阀电源电压而定)然后就是7接电磁阀正作用端,8接反作用端,如反,可调。电磁阀公用端接24-。
然后1路报警和2路报警试使用者自己的应用而定,是继电器报警,反正温控器上都有报警灯显示的。
另外问下这什么牌子的温控器。看“标”应该是带程序的挖,15和16那个MASTER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以上纯属于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图二就看不清楚了,意见都发表不了,
欢迎大家指正错的地方,一起进步。

楼主:
楼上这位大哥 关于图一中接线是正确的。
此款表是带程式的。 15和16的MASTER是接TTL通讯用的,也就是母表带子表用。
牌子是 台湾JEC。 我公司是台湾JEC公司驻东莞办事处。如果有兴趣的话了解话 我可以提供些资料。
我之所以问到图二中的问题, 是因为这个表有被高人改过,里面加了块小PC板。以至于我们原装温控器的配线方式没办法和它共用。。。。。。。。

楼主:
在别的帖子里看到你的回复说你接触过霍尼威尔的温控器
我这个表就和它是一模一样的。霍尼威尔的温控器是我们OEM的

网友C:
LZ可否发一份该表的资料给我参考一下。另外我想看下子表的外壳以及内部高人加过PC板的地方,只是好奇。lovezlt520@163.com

网友D: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图一图二标示不一样的,有无资料提供一点看看。hongxi116@yahoo.com.cn

网友E(2009-07-31):
把里面的发上来看看呗

网友F:
同意4楼,15和16的是接通讯用的,应该是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