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风扇

楼主(2009-06-25):
请问,驱动器风扇应该对着它吹才会散热,为什么我们单位的安川676驱动器的轴流风扇是向上拔风呢,这样风力不是小了么。

网友A:
风扇装在下面的就是往上吹风,如果装在上面应该就是吸风

网友B:
呵呵;向上才是正常的;

网友C:
局部散热应该是吹,大面积散热应该是抽~!

网友D:
往外抽的对

网友E:
把热气抽出来,向外应该是对的。

楼主:
哦,明白了,关键是把热气抽出来

网友F:
把热气抽出来没问题的

网友G:
我理解是吹时,热气乱跑
抽的话,热量不会带到别处

网友B:
热的空气密度相对小,会向上流动;
所以对应的风也应当是向上吹,这样才能形成对流,把热量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