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支持!

楼主(2009-06-25):
我想用(减量法)检测容器里面胶的重量。
首先称出容器和容器里面胶的总质量通过压力传感器送入模拟量输入模块,存放在数据寄存器(D)当中。经过30S左右的时间,胶泵排出了一部分的胶液剩下的总质量和已经存入数据寄存器(D)当中的数据作比较,如果不相等就说明了胶液有堵塞胶泵或者管道的现象。从而报警提示看护人员及时维修或者调整胶泵的转速。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不知道可不可行!而且还是关于模拟量方面的问题!
谢谢前辈对我前面问题的帮助,同时非常感谢前辈们继续解答我的这个问题!谢谢大家的大力支持!

网友A:
胶泵排出了一部分的胶液剩下的总质量和已经存入数据寄存器(D)当中的数据作比较

看不懂这什么意思   如果相等那不是压根就没把胶液排出去了

楼主:
哦!我说错了,应该是相等才输出报警和维修!
能行得通吗?
谢谢你!

楼主:
胶泵排出了一部分的胶液剩下的总质量和已经存入数据寄存器(D)当中的原有的胶液总质量数据作比较,如果相等的输出报警!这样说对吧!

网友A:
这样的话那也只能判断管道是否完全堵死   如果是部分堵塞还是搞不定的啊

呵呵

初学者   只能从想法上探讨下    程序是弄不出来了

网友B:
4楼的说的对,如果只是想知道管路是不是堵死,加装一个流量开关也可以实现你要的报警,你那样做成本高而且没太大的意义

网友C:
这个办法可以啊,初始上电时将剩余总质量放入D,开泵30S后先将D转移到D1,再将新的数据放到D,然后D1-D=D2,如果D2这个数值比泵的流量小的多了,那就可以报警了。
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但是可行。

楼主:
谢7楼,有没有像关于重量方面的仪表等打到我的目的呀?另外你好有更好的方案吧,谢谢赐教!

网友D:
用流量的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