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LC能否带两只文本显示器??

楼主(2009-06-25):
我想用图上类似的文本显示器,PLC用的是三菱的FX2N和4AD模块。
我想问的是,我想要有两个地方显示数据,能否实现一台PLC带两只文本显示器?
如何通讯呢??

网友A:
欧姆龙的可以,三菱的有2个通讯口就应该行

楼主:
嗯?难道说三菱PLC的通讯口还有1个或者2个之选的?

网友B:
三菱的可以加扩展板

楼主:
什么意思?在哪里加扩展板?在PLC外部还是内部?

网友B:
不知你那文本是不是422通讯,如果是的话再加一个FX2N-422BD板,因为2N的主机上本身就有一个422的编程口,再加一个扩展板就可以了,但也只能是加一块而已,具体安装可以看说明书

网友C:
一般只有一个通讯口,但三菱的可以增加一个B4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那文本是不是422通讯,如果是的话再加一个FX2N-422BD板,因为2N的主机上本身就有一个422的编程口,再加一个扩展板就可以了,但也只能是加一块而已,具体安装可以看说明书
我那个文本显示器确实是可以和三菱PLC通讯的422的通讯口,你可以肯定我再加一个FX2N-422-BD的板就一定可以使第二块文本显示器也显示吗?
我怕买回来,不好用,实现不了我这功能。
我打电话问生产厂家,那个销售员也不确实是不是可以用,他只是知道PLC8针孔的上方有个横条的接口,FX2N-422-BD板就是接到那上面的,然后扩出一个422接口。

网友B:
接两个文本我没用过,但加扩展板是可以的,你可以问一下供应商或者找三菱技术支持4008203030

网友D:
呵呵;用三菱的文本F920是肯定可以的;而且也不需要422BD;
这个就不好说了;

网友E:
我就奇怪了,这年头哪里都是兵少司令多

网友F:
应该是可以连接多个的,加个扩展通讯板
如果是三菱的屏,只要连接到一个口,然后屏后面还可以连接另一个屏

网友G:
见过fx2n+FX2N-422BD拖a940+f930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D:
呵呵;
用F940+F930的话就没有必要用422BD的板了;

网友H:
请问这本文显示器多少钱一个.

网友I:
加一个扩展版就有两个接口了啊

网友D:
试验了一下,同时带二台可以显示,但通讯会变的不稳定;

楼主:
哎~~~!~~真是问题多多呀~~!不管了,总得先决定策略啊~~!

网友J:
三菱的可以带2个,在电源模块前面有一个插槽,处理器模块上有一个插槽,用这两个插槽就可以接2个文本显示器了!!!!

网友D:
呵呵;FX2N的是整体式PLC;

网友A:
哈哈 综上大多数意见,PLC要有2个口,分别接一个文本显示器

网友B:
呵呵,一机两屏的应该还是很少用的吧

网友F:
大点的机器,上面有多个屏还是常见的,如果只有一个屏,那就不方便了

网友D:
呵呵;还是考虑用三菱的吧;稳定性上比你选的要好的多;也不需要另买那个通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