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5):
今天我们机电工程师来我维护的车间检查,指出车间内的2台4千瓦的清水泵电机没有保护接地,让我加个。我看了以下旁边没有接地极,郁闷!准备自己在外面做个接地极。我的想法是弄块10个厚的钢板,面积在300乘300埋在地下用扁铁引出焊到电机底座上,在用扁铜线与接地极连接。我们单位是煤矿,我在铁板上下用煤覆盖。埋在地下的深度我打算有300到400深。大家帮我看看这样的接地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A:
呵呵
煤矿还这样接地

网友B:
关键是看接地电阻值能不能达到标准

网友C:
太有才了,这也行?

网友A:
那可是爆炸危险场所啊

网友D:
电机上怎么会没有接地端子呢?再仔细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机上怎么会没有接地端子呢?再仔细找找
楼主说的应该是没接地线

楼主:
我可能讲的不太清楚,就是电机旁边没有接地极,需要重新做接地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是爆炸危险场所啊
我说的是我们的地面车间。我们井下的接地都是用接地棒或者接地钢板扔到水沟里,井下的巷道都是坚硬的岩石,接地棒砸不进去

网友E:
你最好在外面加设一个接地。在外面找个接地电阻好的地方。如果没有用盐。

网友A:
建车间的时候在这样的场所没考虑做整体接地吗?
你的车间是违法建筑吧

网友F:
现在接地电阻好象要求小于4欧姆,在土层好的地方打60*60长2米以上的角钢若杆根,再用60*6扁钢连网,如土壤条件不好就加降阻济.

网友A:
注意那地下是有爆炸危险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车间的时候在这样的场所没考虑做整体接地吗?
你的车间是违法建筑吧
看来你没看懂我说的。这两台泵旁边没有接地极

网友G:
你们那不是三相四线,还是三相五线。还有如果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三相四线,直接把泵的接地线接零就可以了

网友H:
要作接地保护,没这规定吧,我单位搞水处里的,也没接过地呀,不用,对了你那是浅水泵呀还是外坐是泵呀?

网友I:
用专用在线如三相四线中的PE线比较安全可靠

网友I:
最好用专作PE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