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5):
程序注释:控制喷泉工作的电路.喷泉有三组喷头ABC,工作过程:起动后,A组先喷5s,然后BC同喷,5s后B停,再5s后C停.而AB又接着喷,再2s,C也接着喷。持续5s后全部停喷。再3s后又重复前面过程。输入一个,起动信号I0.0,输出有三个:Q0.1,Q0.2,Q0.3分别对应ABC喷泉头。程序在附近中,用的西门子S7 200的PLC.

网友A:
不是很难啊~!

网友B:
最傻的办法  顺序控制  多用几个计时器就好了 啊

可以弄几个中间继电器  分个3组的分别控制3个喷头的嘛

楼主:
我的现在可以按 要求动作,但只能动作一次,不能连续按照要求喷水,这个让我很郁闷,因为我感觉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你跟踪你的程序,修改你的程序,让动作一次后,又回到初始的状态,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按你的说法,程序只能执行一次,我感觉应该是,在执行过程中,当最后一个动作完成以后,程序没有回到初始状态,所以产生了干扰,锁住了程序第2次往下执行!

仔细的按我说的找,总能找到地方的!

网友D:
西门子的我没学过, 以三菱来说用步进指今(STL),应该是很方便的

网友E:
我已经帮你改好了,衢看下吧.

网友F:
呵呵;
初学者用几个定时器就可以完成;

网友G:
小弟没有用过SIMENCE的,觉得像你说的只能启动一次的情况,
第一启动信号给的是持续ON还是上升沿呢,这可能需要让它自保持。
第二是启动信号还需要跟最后一个计时器的非串联,终于才能循环控制吧。

楼主:
非常感谢levityboy 对新手无私的帮助!谢谢!这几天一直在现场调试,今天才回公司看到回帖。

网友H:
还好吧~
用顺序控制好了~

网友I:
我按照你的要求做了个  比较简单  容易理解

网友J(2009-08-01):
豆是一个间歇输出的变形

网友K:
我初学时也编过的,你用一个定时器,几个比较,立马搞定

网友L(2010-01-07):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时序循环的小程序
用几个定时器,把这几个时间定时器循环就OK了。
如:TO5秒后T1有信号《T15秒》再接着写T2一个接一个再用最后一个复位T0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