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速度

楼主(2009-06-25):
步进速度1分钟能达到1000转吗?

网友A:
呵呵 达不到的吧

网友B:
看看空载能不能达到

网友C:
呵呵;这个还是查步进电机对应的手册吧;

网友D:
一般概念,步进电机在700转左右最好。

网友E:
不知道是我买的步进电机不好还是我做错了,8.5NM的最快(空载)200转/分多点(几乎只能空转)

网友F:
现在好像用这样的步进吧,不行就用伺服吧

楼主:
就是......我用起来最多只能开到250转........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我用起来最多只能开到250转........郁闷
不会吧,我用了几台空载可以到1000转,带负载也能到7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