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5):
温控表的数据是存储在PLC的哪里如何查看。而且如何通过VB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啊?比较急啊谢谢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呵呵;
恐怕你自己都把自己搞乱了;
如果你的温控表通过RS485与PLC通讯,对应的数据会传到PLC的寄存器内;
具体的寄存器地址要看通讯的程序;
有了这个地址,直接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就行了,不需要你说的VB;
除非你用工控机;

网友B:
楼上的小女孩好可爱阿.

看她背后,有三菱…还有那个蓝白条相间的是松下吧,

网友C:
温控怎样与PLC通讯,没听说过。
只能用文本或人机通讯,给一个地址,就能看到数据。加一个温度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温控怎样与PLC通讯,没听说过。
只能用文本或人机通讯,给一个地址,就能看到数据。加一个温度模块。
温控表怎么不可以跟PLC通讯啊?
只要支持通讯都可以啊。

网友E:
PLC和温控表通讯,道道温控表的数据存储在PLC中
人机和PLC链接直接显示PLC中的数据,那也可以把温控表中的数据显示出来了
这个难点是PLC和温控表通讯,可能程序要复杂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小女孩好可爱阿.

看她背后,有三菱…还有那个蓝白条相间的是松下吧,

--------------------------------------
是松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小女孩好可爱阿.

看她背后,有三菱…还有那个蓝白条相间的是松下吧,
呵呵,看得很仔细呀

网友G:
温控表的数据可以放在数据寄存器中啊,地址自己选的啊

楼主:
是将多个温控表并联起来通过RS485传送到PLC的。但每一个表上的数据应该要对应一个寄存器上存储地址的啊,我想问的是我怎么没看到这些地址市多少。我程序上有几个功能块加密了。不是在那上面吧?要是的话那我岂不是看不了。人机界面上的监控画面是用VB做的,那么如何读取相应的数据并显示出来。

网友A:
呵呵;对应的地址是在程序中设定的;
用VB编,你用的是工控机与PLC通讯的?

楼主:
我知道是在程序设定。看来是在那个加密的程序块中了,是三个PLC连到人机界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