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5):
有一个按钮输入为I0.0 控制三个灯泡l输出分别为Q1.0 Q1.1 Q1.3。
当第一次按下按钮,要求Q1.0输出,Q1.1和Q1.2不输出
当第二次按下按钮,要求Q1.1输出,Q1.0和Q1.2不输出
当第三次按下按钮,要求Q1.2输出,Q1.0和Q1.1不输出
当第四次按下按钮,要求Q1.0输出,Q1.1和Q1.2不输出
。。。如此可以循环
要求:不能用计数器,脉冲,延时和比较这种特殊功能,可以用触发器
。。。想了两天也没想出来该咋写,有高手看一下啊

楼主:
补充
可以使用的中间寄存器数不限

网友A:
用移位寄存器的吧

楼主:
。。
移位寄存器不能用的,只能用0,1的逻辑啊

网友B:
循环移位指令RCL/RCR

网友C:
还是蛮难搞的,那位高手能写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D:
把位移寄存器逻辑转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E:
LD X1
ANI M100
ANI M101
ANI M102
LDI X1
AND M100
ANI M101
ANI M102
ORB
OUT M100 /控制第一灯
LD X1
ANI M100
ANI M101
ANI M102
LDI X1
ANI M100
AND M101
ANI M102
ORB
OUT M101 /控制第二灯
LD X1
ANI M100
ANI M101
ANI M102
LDI X1
ANI M100
ANI M101
AND M102
ORB
OUT M102 /控制第三灯

网友F:
参考程序
程序用的是三菱Q系列的PLC编写的!!
其中X1为触发按钮,M0,M1,M2分别为灯1,灯2,灯3的控制点!

程序紧供参考!!!

网友F:
程序使用的是三菱Q系列的PLC!
其中X1为触发按钮!
M0,M1,M2,分别为三个灯的触发点!

程序紧供参考!!!

网友G:
这个看看怎样,符合你的要求不? 我在仿真上试过了。

网友G:
这个是连上升沿都没有用到的纯继电器图了。 X1是按钮 Y0 Y1 Y2 对应3盏灯。

网友G:
这位兄弟编的有问题,下面是根据该指令表变换的梯形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连上升沿都没有用到的纯继电器图了。 X1是按钮 Y0 Y1 Y2 对应3盏灯。
真厉害,我一下没想出来....佩服。。。

网友I:
呵呵 又是考试题,最后学生工作了不会想办法解决问题-------老师没教过------常听新人如此说

网友J:
没有上升沿的那个可以
不过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吧,为什么不能用记数器呢

网友K:
LDP X1
MPS
LDI Y0
ANI Y1
OR M0
ANB
OUT M0
MRD
LD Y0
ANI Y1
ANI Y2
OR M1
ANB
OUT M1
MPP
LDI Y0
AND Y1
ANI Y2
OR M2
ANB
OUT M2
LD M0
OR Y0
ANI M1
OUT Y0 第一个灯
LD M1
OR Y1
ANI M2
OUT Y1 第二个灯
LD M2
OR Y2
ANI M0
OUT Y2 第三个灯
END
程序仅供参考!!!

网友L:
仿真了一下,好像只有农波的程序正常运行,其他不动.

网友G:
不会吧 兄弟? 你是怎么仿真的?我发的程序也是在仿真上试了的阿。 响这么简单的程序不要仿真也能看出结果的。

网友M:
有简单的方法不用搞这么复杂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G:
呵呵  这只是一种锻炼方式而已,实际应用中根本没有人会这么做的。只是有点纳闷 楼上的怎么会说我的程序仿真上不正常。

网友N:
LDN    停止:I0.1
LPS
LD     第一灯:Q0.1
O      运行状态:M0.0
ALD
AN     停止:I0.1
=      运行状态:M0.0
LRD
LD     第三灯:Q0.3
AN     启动按钮:I0.0
O      第一灯准备好:M0.1
LD     启动按钮:I0.0
AN     运行状态:M0.0
OLD
ALD
AN     第一灯:Q0.1
=      第一灯准备好:M0.1
LRD
LD     第一灯:Q0.1
AN     启动按钮:I0.0
O      第二灯准备好:M0.2
ALD
AN     第二灯:Q0.2
=      第二灯准备好:M0.2
LRD
LD     第二灯:Q0.2
AN     启动按钮:I0.0
O      第三灯准备好:M0.3
ALD
AN     第三灯:Q0.3
=      第三灯准备好:M0.3
LRD
LD     第一灯准备好:M0.1
A      启动按钮:I0.0
O      第一灯:Q0.1
ALD
AN     第二灯:Q0.2
=      第一灯:Q0.1
LRD
LD     第二灯准备好:M0.2
A      启动按钮:I0.0
O      第二灯:Q0.2
ALD
AN     第三灯:Q0.3
=      第二灯:Q0.2
LPP
LD     第三灯准备好:M0.3
A      启动按钮:I0.0
O      第三灯:Q0.3
ALD
AN     第一灯:Q0.1
=      第三灯:Q0.3

网友O:
小弟以为,可以拿要求的输出结果作为判断条件,例如Q0.1有输出,Q0.2和Q0.3无输出,这是当前处于第一次按键按完的情况下,以Q0.1为ON,Q0.2和Q0.3为OFF,如果此时有I0.1的输入,则发生第二种情况,关闭Q0.1,打开Q0.2。依次写完四种情况,最后加上初始条件,三个输出都没有的情况,产生结果1。

网友P:
是不是考试题目啊,有这么多要求?

网友Q:
用计数寄存器编写,等于1第一个亮,等于2第二个亮,等于3第三个亮,大于3就把值赋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