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5):
求助
     麻烦各位
                  热水器在使用过程中开始还很好突然温度急剧上升,调低档位温度还是不降这是什么原因,应该维修那个部位?麻烦附上电气原理图,谢谢了啊!

网友A:
看看温控开关好不好的
有 可能是温控侧温的那根细铁丝破了或是折弯了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B:
你的PID自整定是不是打开的?

网友C:
电气图一般上边都有,是不是温度传感器坏了,我电工群89382577

网友D:
应该是温度开关出现问题了。

网友E:
就是那个开关的问题

网友F:
温控开关不好用了,全功率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