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5):
3台132KW电机,2用1备.变频器一拖二.开始用变频器拖动一个电机至全速,变频断开,在电机运转时切换至工频(变频断开到切换到工频大约50ms~100ms),考虑到"差频同相"问题,该怎么实现?谢谢

楼主:
可以在变频断开50ms的时候直接启动工频吗?

网友A:
时间太短;

楼主:
断电后速度下降很快,大概3s的时候已经完全停止了.所以要在50ms~100ms切换.

网友B:
你这么大电机还用一带二,没见过。

网友A:
有一种相频捕捉仪,可以在电机与主电源频率及相位相同时切换,减小冲击电流;
不过价格可能不菲;

网友C:
断开变频后,可以启动工频的,但好像这么短的时间启动不起来

网友D:
0.5S延时后,投工频即可。

网友E:
应该可以,前提是变频器已经自由停车了。

网友B:
停了车再投入,楼主的思路全无意义